电气设备倒闸操作基本原则

楼主(2015-01-09):
1.倒闸操作的概念

当电气设备由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或改变电力系统的运行方式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这种操作叫做电气设备的倒闸操作。

2.电气设备状态

(1)运行状态:指设备的断路器及隔离开关都在合闸位置,将电源至受电端间的电路接通(包括辅助设备,如电压互感器、避雷器等)。

(2)热备用状态:指设备的断路器在断开位置,而隔离开关在合闸位置,断路器一经合闸,电路即接通转为“运行状态”。

(3)冷备用状态:是指设备的断路器及隔离开关均在断开位置。其显著特点是该设备与其他带电部分之间有明显的断开点。

(4)检修状态:是指设备的断路器及隔离开关均已断开,检修设备两侧装设了保护接地线(或合上了接地隔离开关),并悬挂了工作标示牌,安装了临时遮栏等。

3.倒闸操作的内容

(1)拉开或合上断路器和隔离开关。

(2)拉开或合上接地刀闸(拆除或挂上接地线)。

(3)装上或取下某控制回路、合闸回路、电压互感器回路的熔断器。

(4)投入或停用某些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及改变其整定值。

(5)改变变压器或消弧线圈的分接头。

4.倒闸操作的基本原则

(1)在拉、合闸时,必须用断路器接通或断开回路的负荷电流及短路电流,绝对禁止用隔离开关接通或切断回路负荷电流。

(2)线路停送电操作:

1)线路送电时,应从电源侧进行,在检查断路器确在断开位置后,按先合上母线侧隔离开关,再合上线路侧(负荷侧)隔离开关,最后合上断路器的顺序操作。

2)线路停电时,应从负荷侧进行,拉开断路器后,检查断路器确在断开位置,然后拉开负荷侧隔离开关,最后拉开母线侧隔离开关。

3)较长线路的停、送电,应防止电压产生过大波动,防止发电机产生自励磁,注意调节发电机电压。

(3)变压器操作:

1)变压器送电,送电前应将变压器中性点接地,送电先合电源侧断路器,后合负荷侧断路器。

2)变压器停电,停电前将变压器中性点及消弧线圈倒至运行变压器。停电先拉负荷侧断路器,后拉电源侧断路器(停电前变压器中性点也应接地)。

3)不准用隔离开关对变压器进行冲击。运行中切换变压器中性点接地隔离开关时,应先合后拉。

(4)倒母线操作:

1)用母联断路器向备用母线充电完好后,取下母联断路器的操作熔断器,保证两组母线在倒闸操作过程中保持并列。

2)逐一合上备用母线侧的隔离开关,并检查均在合位。

3)逐一拉开工作母线侧的隔离开关,并检查均在开位;但也可以合一个隔离开关,拉一个隔离开关,完成一组电气设备的倒闸操作任务。

(5)消弧线圈操作:

1)拉、合消弧线圈的隔离开关前,必须检查该系统确无接地故障,防止带接地电流拉、合消弧线圈的隔离开关。

2)消弧线圈在两台变压器中性点之间切换时应先拉后合,即任何时间不得将两台变压器中性点并列使用消弧线圈。

(6)断路器操作:

1)断路器合闸前,应检查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已按规定投入;断路器合闸后,应确认三相均已接通。

2)当断路器使用自动重合闸装置时,应按现场规程规定考虑其遮断容量;当断路器切断故障电流的次数,按规定尚有一次时,若继续运行,应停用自动重合闸。

(7)允许隔离开关进行的下列操作:

1)系统无接地时,拉合电压互感器。

2)拉、合无雷击时的避雷器。

3)拉、合不超过5A的母线充电电流(220kV及以下)。

4)在没有接地故障时,拉、合变压器中性点接地隔离开关或消弧线圈隔离开关。

5)断路器在合闸状态下,拉、合与断路器并联的旁路电流。

6)等电位操作(如倒母线操作)。

7)用隔离开关进行的解列、合环、拉合空载变压器和空载线路等特殊操作,都须符合有关规定或事先经过计算、试验和设备主管单位领导批准。

(8)合、解环操作:

1)合环操作必须相位相同,操作前应考虑合环点两侧的相角差和电压差,并估算合环潮流保证不超过环流限额。

2)解环操作应先检查解环点的有功、无功潮流,以确保解环后系统各部分电压在规

定范围内,各环潮流的变化不超过继电保护,系统稳定和设备容量等方面的限额。

(9)冲击合闸、零起升压操作:

变压器、母线等设备在新安装投入运行前、大修后和故障跳闸后均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全电压冲击操作或零起升压操作。

1)冲击合闸操作:①冲击合闸断路器要有足够的遮断容量,且断路器故障跳闸次数应在规定的次数内;②冲击合闸的断路器其保护装置应完整并投入,自动重合闸应停用,必要时应降低保护的整定值;③尽可能选择对系统稳定性影响较小的电源做冲击合闸电源;④对中性点接地系统中的变压器冲击时,其中性点应接地。

2)零起升压操作:①被升压的设备应有完善的保护装置;②对发电机一变压器组升压时,应采用手动升压方式,不采用自动升压方式,且发电机强励装置应停用;③中性点接地变压器进行零起升压时,其中性点必须接地。

(10)系统并、解列操作:

1)系统在正常情况下的并列操作,一般采用准同期法进行(手动或自动)并列。并列条件为:①相序相同;②相位相同;③频率相同(事故时可不超过0.5HZ);④电压相等(允许电压偏差不大于10%)。

2)停用并列点断路器的重合闸连接片。

3)进行解列操作时,应将解列点的有功潮流调至零,无功调至最小,应防止操作过电压(电压波动不大于10%)。解列后检查各系统电压、频率是否正常。

5.倒闸操作的技术要求

(1)断路器操作:

1)一般情况下,电动合闸的断路器,不应手动合闸。

2)远方操作断路器时,操作控制开关不要用力过猛,以防损坏控制开关;也不要返回太快,以防时间过短断路器来不及合闸。

3)断路器操作后,应检查与其有关的信号及测量仪表的指示,以及到现场检查断路器的机械位置来判断断路器分、合的正确性。

(2)隔离开关操作:

1)在手动合上隔离开关时,应迅速而果断。但在合闸行程终了时,不能用力过猛,以防损坏支持绝缘子或合闸过头。在合闸过程中,如果产生电弧,则要毫不犹豫地将隔离开关继续合上,禁止再将隔离开关拉开。

2)在手动拉开隔离开关时,应缓慢而谨慎,特别是动、静触头分离时,若产生电弧,则应立即反向合上隔离开关,并停止操作,查明原因。但切断空载变压器、空载线路、空载母线或拉系统环路均会产生一定长度的电弧,应快而果断,促使电弧迅速熄灭。

3)远方操作的隔离开关,不得在带电压下就地手动操作,以免失去电气闭锁,或因分相操作引起非对称开断,影响继电保护的正常运行。

4)分相操作隔离开关,拉闸应先拉中相,后拉边相;合闸操作相反。

5)隔离开关经操作后,必须检查其开、合的位置;合闸时检查三相刀片接触良好,拉开时三相断开角度符合要求。以防由于操动机构发生故障或调节不当,出现操作后未全拉开和未全合上的不一致现象。

(3)装拆接地线操作:

装设接地线之前必须认真检查该设备是否确无电压,处于冷备用状态。在验明设备确无电压后,应立即装设接地线(或合上接地隔离开关)。装设接地线必须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且接触良好。拆接地线的顺序与装接地线的顺序相反。

(4)高压熔断器操作:

1)高压熔断器的操作顺序为:拉闸先拉中相,后拉边相;有风时,先中间相,再下风相,后上风相;合闸操作相反。

2)不允许带负荷拉、合熔断器。采用绝缘杆单相操作高压熔断器,在误拉第一相时,不会发生强烈电弧,而在带负荷拉开第二相时,就会发生强烈电弧,导致弧光短路。所以要根据与第一相拉开时的弧光悄况的比较,慎重地判断是否误操作,然后再决定是操作还是停止操作。

网友A:
要学习的东西真多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