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5-01-09):
西门子MP277还是TP1776触摸屏显示如下

Formatting Flash File System Partition 2
Please wait...

这是怎么了?

网友A:
翻译:

格式化闪存文件系统的分区2

请稍等…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怎么会这样的呢?

网友B:
重新启动触摸屏,试试看

网友C:
重新传一遍程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