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用了国产电缆报错一直连接不上 啥原因 ?

楼主(2015-01-09):
 PLC断电重启了还是一样,后来用了进口原装电缆立马OK  纳闷ING

网友A:
国产第二代,第三代基本可以用

不过和进口的的确没法比较。

网友B:
要看波特率是多少,国产的一般只支持9.6K的,如果PLC设置了端口为19.2K以上,那就无法连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波特率是多少,国产的一般只支持9.6K的,如果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