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那个型号能装SD卡?或能实现存资料,取资料。

楼主(2015-01-09):
因生产需要,生产中的一些温度数据资料要定时保存,并可方便取出资料到电脑读取。台达那个型号可以实现?

网友A:
可以用PCC01实现程序和缓存数据的保存。

网友B(2015-05-24):
台达最新款ah500

网友B:
台达最新的AH500可以

网友C:
豆腐搞成肉价

网友D:
我觉用个普通的plc加一个触摸屏,屏一般都可带U盘或SD卡

网友D:
屏搞个资料取样保存在U盘中,拔了U盘插电脑就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