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纠偏、对中光幕

楼主(2015-01-09):
    红外线纠偏、对中光幕有别于光电纠偏传感器,适应幅宽变化范围较大而不需要做机械部分的调整,信号输出集成,免去增加扩展模块的成本,三井光电旗下CE系列纠偏光幕、对中光幕输出信号均采用通用型,既适应日系的控制系统(PLC或工控机),也适应欧美系的控制系统(PLC或工控机)。另外三井光电提供的纠偏控制系统,采用嵌入式设计,RS-485串口通讯时可以外接最多24套纠偏光幕、对中光幕,配置松下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作导向轮的执行机构。

    三井光电提供的卷材在线纠偏、对中光幕,被广泛应用于瓦楞纸收卷生产线,带钢收卷生产线对中,皮革类生产线,轮胎橡胶生产线纠偏。典型应用之场合:5层瓦楞纸生产线在线对中、7层瓦楞纸生产线在线对中。

    三井光电旗下CEJP系列纠偏光幕具有显著的特点:性能稳定、纠偏精度高。

    CEJP系列纠偏光幕的纠偏精度为0.8mm(国内领先),响应时间极小为6~9ms,适应于高速纠偏系统、高速瓦楞纸生产线。

  硬件参数

检测幅宽   800mm到2500mm

光幕高度   170mm

功率损耗   <12W

抗光干扰   10000Lux(入射角≥5°)

绝缘电阻   >100MΩ

电源要求   24V dc  (5A或者以上)

  检测模式

单套单边检测模式

单套双边检测模式

  型号选择说明

CE-□□□-□-□-□□□

○   ◎   ● ■   ◆

○型号类别:CE纠偏光幕

◎光束数量:32、64、96-----1024,表示32光束、64光束、96光束---1024光束

●输出类型:R—RS-485通讯输出  I—4-20mA模拟量输出   U—1-5V模拟量输出

            N—双路NPN输出     P—双路PNP输出

■检测模式:D—单边检测         S—双边检测

◆光幕长度

  型号规格概览(RS-485通讯输出为例)

       型号          光束数       输出类型      检测模式

CE-32-R-S-□□□      32           RS-485       双边检测

CE-64-R-S-□□□      64           RS-485       双边检测

CE-96-R-S-□□□      96           RS-485       双边检测

CE-128-R-S-□□□     128          RS-485       双边检测

CE-160-R-S-□□□     160          RS-485       双边检测

CE-192-R-S-□□□     192          RS-485       双边检测

CE-224-R-S-□□□     224          RS-485       双边检测

CE-256-R-S-□□□     256          RS-485       双边检测

CE-288-R-S-□□□     288          RS-485       双边检测

CE-320-R-S-□□□     320          RS-485       双边检测

CE-32-R-D-□□□      32           RS-485       单边检测

CE-64-R-D-□□□      64           RS-485       单边检测

CE-96-R-D-□□□      96           RS-485       单边检测

CE-128-R-D-□□□     128          RS-485       单边检测

CE-160-R-D-□□□     160          RS-485       单边检测

CE-192-R-D-□□□     192          RS-485       单边检测

CE-224-R-D-□□□     224          RS-485       单边检测

CE-256-R-D-□□□     256          RS-485       单边检测

CE-288-R-D-□□□     288          RS-485       单边检测

CE-320-R-D-□□□     320          RS-485       单边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