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机有打滑有外置编码器怎么编程定长?

楼主(2015-01-09):
有个高速钢筋弯管机,有打滑现象,有外置编码器接到PLC,PLC怎么样编程定长进给?

楼主:
有什么好的算法吗??

网友A:
是不是要解决打滑的问题,采用编码器来解决。如果是,那么非常简单,

测长轮连接增量编码器,轮和编码器同步转动。

如何利用编码器测长度?比如编码器转动一周有360个脉冲,轮的周长为180毫米,那么每一个脉冲对应180/360=0.5毫米,这个测长装置的分辨率就是0.5毫米。如果需要测量1米长度,需要1000毫米/0.5毫米=2000个脉冲,利用高速计数器记录脉冲个数,就可以知道实际测量的长度。

在PLC程序设计时,可以把测量轮分辨率放置在放置在D204中,当前实际测量长度放置中D206中,设置目的长度放置在D208中,脉冲数据直接使用高速计数器C251的当前值。(寄存器地址后面保留一个地址,是因为使用双字节的缘故,例D200+D201=32位值)

D200/D202=D204

D204*C251=D206

D208=D206   则停止送料,等待剪切。剪切完成后计工件数,同时复位C251,继续送料并测量长度。

实际编程时,D200*C251=D204,D204/D202=D206,这样是为了保证计算精度,先乘的时候没有小数,等除好后的余数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