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装水泵,一楼到八楼的高度,装十几米扬程够不够

楼主(2015-01-10):
家住八楼,夏天水上不去。自来水公司的水可以到五楼,泵只能装在一楼水表后面。按照一层3米来算的话,从一楼抽水到八楼要25米扬程的泵,这样电机的功率也会配得比较大,现在考虑到自来水公司的水可以到5楼,是不是装个十几米扬程的泵在一楼,就可以把水抽到八楼去。这样电机也可以小点,省电哈! 懂泵的师傅指点下,准备装个管道增压泵,谢谢!

网友A:
可以这么考虑。。。。

网友B:
自来水管线的压力大约有0.1MPa,通过泵增压到0.3MPa,扬程应选接近20米的,最好是20米以上。

网友C:
你又不是在5楼装水泵,一定要从一楼扬程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又不是在5楼装水泵,一定要从一楼扬程算起,

那样算就不来论坛问了,直接买泵装上就好了。

网友D:
可以直接装在家里的出水管上,就是使用抽的原理,在家里的电源、维护、安装、更换都方便,也可以用作它用,比如太阳能上水、暖气加压泵等等。。

网友E:
水泵扬程的确定原则,首先要出口扬程减去入口水压,还要加上管道扬程损失和流速压头。水的流速一般按2m/s,压头需要2-3米扬程,管道损失按3m,水的实际扬程23-15=8m,8+3+3=14m。不管泵安在一楼还是5楼,泵的扬程都是一样的,但是必须保证泵内充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泵扬程的确定原则,首先要出口扬程减去入口水压,还要加...

还是不太明白,请问我这泵要装多大扬程的啊?

网友B:
按你说5楼到8楼有9米,应该配9米扬程就够了。不过,送水管路和泵都有压力损失,再加点余量,我建议选20米扬程。15米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5楼到8楼有9米,应该配9米扬程就够了。不过,送...

谢谢李师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5楼到8楼有9米,应该配9米扬程就够了。不过,送...

你自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按你说5楼到8楼有9米,应该...

李师傅回复有误吗?请明示,谢谢了,过几天就要买泵装了,急啊!

网友G:
这里分两种情况

一是在楼底建个小水箱,进水口装上自动加水阀, 也就是把自来水过来压力卸载为正常大气压然后加压到8楼 按每层3米计算,出水口压力1.5公斤, 三个90度弯头每个弯头水阻按0.5公斤计算

 扬程选为 3x7+15+3x5=51m  水泵出水口要加止回阀,所以扬程还要再加几米

第二种就是叠压供水,水泵入水口接在自来水管 出水口接家里入水口。

自来水到五楼有水,家住9楼 中间间隔4x3m ,五楼有水不代表水压很大,(装了增压泵 只有五楼出水量 这泵不如不装)管网末端压力非常不稳定所以还要再加1.5公斤出水压力, 外加三个90度弯头水阻 也是1~1.5公斤压力,扬程加起来就是12+10+10 =32m  加上止回阀 扬程需要略高点。

这种方法有点危险,只适合质量非常好静音不锈钢增压泵,如格兰富 威乐。 国产便宜货两年左右就有更换,出现轴封漏水时维护非常不便。

先说说主要问题

一点要做出水口超压保护,电接点压力表就可以

水泵两年左右需要定期更换轴封。

一般家用pvc水管 耐压0.6mpa  也就是60m扬程, 档次更高的就是1mpa 1.6mpa  对应100m 160m 如本地没现货特意买水管就有点不划算了

一到九层 高度24m 就占用0.24mpa  出水口压力1.5公斤 也就是0.15mpa  几个弯头管阻也算0.15mpa  算起来出 出水管最大承压0.54mpa 是普通塑料水管极限值了。 镀锌钢管国家已经禁止使用了,最大承压1.5mpa  就算能买到 安装起来也非常麻烦。

叠压供水 水泵安装在一楼  要担心水管最大承压,而且要做好保护,防止漏电伤及人畜,定期检查做好防盗 防漏措施。

 如安装在2~五楼任意管道井 要注意噪音扰民,更要担心万一中万一水泵故障漏水, 水漫金山,水管爆裂更严重 侵入其他业主房间 破坏装修,现在装修都是实木地板 随便装修最少十万, 一层接一层 赔偿起来很搞不好倾家荡产。

如水管能走外墙的个人推荐格兰富 cm系列自动稳压泵,外加一个小储压罐,具体型号可以去格兰富官网 查询或询问卖家。

如果想折腾 可以再配一个变频器搞恒压供水 abb 或阿尔法 恒压供水型变频器

那种一两百块钱非常小的管道增压泵千万不要买因为扬程实在太低了,根本没法用。

希望回答能帮助你

如果小区有集中二次供水最好用小区的, 跑过去把压力调高点就行,个人搞 用稍微好点材料安装成本接近5k  而且每吨水至少花一度多电费  维护起来也是非常伤脑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回复...

掌握扬程计算就行了。

需要压力(扬程)=泵进口压力+泵增加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分两种情况一是在楼底建个小水箱,进水口装上自动加水...

谢谢您,回答非常详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李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