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10KV接地

楼主(2015-01-10):
10KV 接地会有什么现象?怎么判断?

网友A:
     10KV系统中性点一般是不接地的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发生单相接地时线电压的大小和相位不变,系统绝缘按线电压设计,可以允许短时运行(2h),提高了供电可靠性。

     当发生接地时,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为线电压,接地相电压降低或为零。

     报警装置动作。

网友B:
1楼说的没错,只是如果接地不是良好,如果没有消谐装置,要产生谐振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