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系列485与232通讯站号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5-01-10):
台达DVP系列485与232通讯站号为什么不一样?

232站号1、0都能够通讯如下图:

图1:232通讯站号

485通讯如下图:

图2:485通讯站号

另外,ASCII与RTC通讯有什么异同,当改成RTC时无法正常通讯。

网友A:
00是广播(就是可以所有的站号通讯的),所以可以连,但是多台的时候,回传会有干扰的。ASCII和RTU的差别,可以问度娘,呵呵!

网友B:
DVP的RS232和RS485是2个完全独立的端口,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