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维修

楼主(2015-01-10):
有维修ABB IGBT板子的吗?

网友A:
一体化的吗(驱动焊接在IGBT上)?故障比较高发呀,结构设计问题。建议换新。

网友B:
    什么地方 的 IGBT 呀,不是有专业维修这个的吧 ?

网友C:
好像是国内生产的,不像国外的大公司产品。就这块板子维修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测试环境只能到实际环境中验证了。主要问题看igbt是否损坏,igbt六路驱动电路是否损坏,用比较片测试,很简单一般电工都能检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