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低压电网漏电保护器使用情况分析

楼主(2015-01-10):
1 对漏电保护器的认识

  通过调查发现,这几年人们对漏电保护器的作用有了很强的认识。这一方面是由于通过大力宣传,人们的安全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事实面前,人们也看到了漏电保护器的作用。因此,人们形象地把漏电保护器称为保安器或保命器,大家对安装漏电保护器的意愿普遍很高。

2 城乡居民漏电保护器安装情况

  我区农村综合变容量/台数为27395kva/284台。农村居民及综合变压器下的其他用户的漏电保护器安装率为100%,漏电保护器投运率在95%左右。城市公用变压器容量/台数为43575kva/155台,城市居民及公用变压器下的其他用户的漏电保护器安装率不到50%,安装后的投运率也低于农村漏电保护器的投运率。

  按理,城市居民的安全意识要比农村居民的安全意识强,但为何出现漏电保护器安装率却远不如农村呢?这其实与我局的电气安装管理情况有关。在农村,电气的安装和管理由电管站全面负责,电管站负责从综合变压器低压出口开始的低压线路的安装,一直到各农户的配电板的安装,配电板后的线路由农户自行安装。因而,电管站可以为各农户统一安装上漏电保护器。在城市,对于新建住户,我们只安装到一户一表的电能表(如采用总表的,则只安装到总表),表后线、配电板及室内布线均由房屋开发商预先完成。对于由分表改造为一户一表的用户,我们也只负责安装线路到配电板(但不包括配电板)。由于没有强制的规定,因而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而对于以前的分表用户,就更谈不上有漏电保护器了。 3 居民漏电保护器不能投运的原因

  漏电保护器不能投运的现象,城市要比农村严重,经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城市房屋,开发商在室内敷线时均采用三线制(即相线、零线和接地保护线),而居民在购买房屋后往往要对住房进行装修,并对电线进行重新敷设。有些人请非专业电工进行敷线,而这些人为贪图方便,往往零线和保护线混用,使电流经保护线流回变压器的接地保护极,由此,必然使漏电保护器不能投运。

  (2) 居民装修时,为节约材料,贪图方便,就把护套线直接埋在水泥里面,而没有按规定采用保护套管,使得泄漏电流过大,使漏电保护器不能投运。

  (3) 装修后,贴上瓷砖或铺上木板后,看不清电线所在位置,会发生打孔时打断电线的现象,发生电流泄漏,使漏电保护器不能投运。发生漏电保护器不能投运的情况后,由于房屋已装修完毕,人们不愿再去破坏装修好的住房来查找电线,只好不装漏电保护器。在农村,居民一律采用二线制(相线和零线),且农村居民线路明敷的居多,因此农村居民漏电保护器不能投运的情况相对较少,即使投运不上,也较易查找。

4 如何解决漏电保护器不能投运的情况

  一旦出现漏电保护器不能投运的情况,必须先查明原因,是漏电保护器本身的问题,还是室内线路的问题,或是接在线路上的电气设备的问题等。第一种和第三种的情况较好解决,只要换一个漏电保护器,另外把家电拿去维修一下就行。第二种情况较麻烦,据笔者经验,可用万用表来判断线路的泄漏情况。首先拉开刀闸,然后把指针式万用表打至500v档,分别测量电源相线与闸刀出线的相线、零线的电压。此时电压显示可能较大,然后把档位打在250,100,25,10,2.5v,由于此时万用表测到的是串联电压,则电压显示值会随着档位的减小而同比减小。如指针读数并未随档位减小而减小,则表明存在零线与保护线混用现象。如指针随档位减小而同比减小,则把万用表量程打在交流电流档,并逐渐从安培档减小到毫安档,则此时可从表计上读出导线(包括用电设备)的漏电电流的大小;如把家电设备逐个从电源插座上拔掉,则可从读数上看出某个电气设备的漏电情况。如果判断是室内线路的问题,则根据情况可进行以下处理:

  (1) 如果是零线与保护线混用,或保护线代替零线,最好是查明线路,重新接线;另外的方法是,剪断表后的保护线,使室内的保护线不再与外界相连,即把原保护接地线也变成了零线,此时千万要注意的是,三眼插座中的接地脚不能再接线,就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了。      (2) 如果是线路本身泄漏电流过大,致使漏电保护器不能投运,则可以先测出漏电电流的大小,然后选择一个合适动作电流的漏电保护器,其动作电流可选择为线路漏电电流的值+30ma。

网友A:
只有正确选用漏电保护装置,才可以起到作用。

网友B:
要了解漏电保护器的使用常识。

网友C:
能不能说的通俗易懂点,我怎么看了两遍都没有明白用万用表来判断线路的泄漏情况具体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