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PLC、DCS工业现场的有源信号隔离放大器

楼主(2015-01-10):
隔离放大器|有源信号隔离放大器|变频器/PLC/DCS/仪器仪表放大器|有源信号匹配隔离放大器介绍:

变频器/PLC/DCS与仪器仪表信号带宽与频响隔离放大器

       工业现场传感器与PLC/FCS/DCS、仪器仪表之间输入输出的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亦称模拟量隔离变送器)属于模拟信号调理的范畴。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能有效保护各级控制回路,消除或减弱环境噪声对测试电路的影响,抑制公共接地、变频器、电磁阀及浪涌脉冲对设备的干扰,同时对下级设备具有信号限压、扼流的功能。是变送器、仪器仪表、变频器、电磁阀、PLC/DCS输入输出及其通讯接口的可靠防护器件。对于有些环境恶劣的工业现场,控制系统错综复杂,高温、震动、潮湿和干扰信号并存,所以通过隔离放大器将输入输出模拟信号进行放大、转换、远传且各系统回路完全隔离,的确是当今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抗干扰的有效措施之一。

工业现场变频器/PLC/DCS与仪器仪表信号传输干扰处理参考方案(变频器抗EMC干扰专用隔离放大器):

        工业现场有变频控制设备、大功率电磁起动设备、GPS高频信号无线收发装置等存在EMC干扰源的系统,需要针对不同的干扰源及系统控制信号的特性来分析确定干扰信号处理解决方案。

1、传感器输出模拟信号上的干扰
    在传感器输出端加装ISO系列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可以有效解决模拟信号传输过程中的衰减和EMC干扰,增强显示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用于变频器抗EMC干扰的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ISO EM U-P-O-M系列,是在IC内部加装输入信号干扰抑制滤波电路和输出干扰谐波吸收电路,增强抗EMC电磁干扰和高频信号空间干扰功能。特别适用于现场有变频控制设备、大功率电磁起动、GPS高频信号无线收发装置的场合。

2、高频信号辐射的空间干扰
  将各控制系统、设备分别加装金属屏蔽盒(不同频率段使用的金属成分不同)并将外壳可靠接地,信号通讯传输线路采用双绞屏蔽电缆。

3、RS232/RS485的远程通讯线路干扰
  在RS232/RS485通讯接口上加装DC-DC隔离模块电源,将通讯供电电源与其它电源直接隔离开来。信号通讯传输线路也要采用双绞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地)。

4、系统供电电源电路中的干扰
  现场有大电流晶闸管、变频控制设备、大功率电磁起动装置的,对电源系统的供电参数会产生畸变影响。通过电源电路,干扰信号会进入到现场的各个控制装置。因此,首先要确定现场的各个装置接地良好,各装置的供电电源要加装与其相匹配的电源滤波器(低通EMI滤波器或抑制电抗器)。

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的带宽与频响工业现场技术指标选型应用参考:

1、模拟信号在变化频率缓慢(<50Hz)的场合(如测量温度、压力、位移、流量等),可选用带宽较小、低频响的隔离放大器:ISO EM U(A)-P-O-M系列产品(M:表示低频响)。 所以在变频器控制系统中,为抑制和隔离EMC干扰,常选用:ISO EM U-P-O-M系列的隔离放大器。

2、模拟信号在变化频率高(>2KHz)的场合(如测量转速、调节高速电子开关、开关电源的PWM控制等),为保障采集数据的完整和可靠,常选用高带宽、高低频响的隔离放大器:ISO EM U(A)-P-O-H系列产品

(H:表示高频响)。

3、高频与低频响环境以外的大多数系统都选择常规频响(2K)产品:ISO EM A-P-O或ISO EM U-P-O系列

4、对现场环境有强磁空间干扰(高频电磁大电流负载)场合可选用光电隔离放大器:ISO U(A)-P-O-M系列

工业现场变频器/PLC/DCS与仪器仪表信号隔离放大器产品特点:

●  低成本、小体积,SIP 12Pin符合UL94V-0标准阻燃封装

●  无需外接电位器等其它元件,免零点和增益调节

●  辅助电源与信号输入、输出之间 3000VDC 三隔离

●  辅助电源:5V/12V/15V/24VDC单电源供电

●  0-75mV/0-2.5V/0-10V/0-±100mV/0-±10与0-±20mA/4-20mA等信号之间的相互隔离、放大及转换

●  工业级温度范围: -45~+85 ℃

●  精度等级:0.1级、0.2级;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1%)

工业现场变频器/PLC/DCS与仪器仪表信号隔离放大器典型应用:

●  直流电流 / 电压信号的隔离、转换及放大

●  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长线传输

●  模拟信号地线干扰抑制及数据隔离、采集

●  4-20mA(0-20mA)/0-5V等信号的隔离及变换

●  PLC/PCC/DCS及仪器仪表与传感器信号收发

●  信号远程无失真传输

●  电力监控、医疗设备隔离安全栅

●  传感器4-20mA模拟信号一进二出、一进三出、

二进二出隔离、放大、转换功能实现

工业现场变频器/PLC/DCS与仪器仪表信号隔离放大器产品选型举例

例1:  信号输入:0-5V; 信号输出:0-5V;         辅助电源:24VDC。

           产品型号: DIN1*1 ISO EM  U1-P1-O4

例2:  信号输入:0-10V; 信号输出:0-20mA; 辅助电源:12VDC。

           产品型号: DIN1*1 ISO EM  U2-P2-O2

例3:  信号输入:4-20mA; 信号输出:0-5V;    辅助电源:5VDC。

           产品型号: DIN1*1 ISO EM  A4-P3-O4

工业现场变频器/PLC/DCS与仪器仪表信号隔离放大器产品图片(有一入一出,一入二出,二入二出)

网友A(2015-08-0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B(2015-10-15):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有用的知识,可以增长知识

网友C(2015-11-29):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有用的知识

网友D(2016-04-06):
产品资料分享的很清楚祥细,继续分享更好的!!

网友E(2017-01-16):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下了赞一个!!!

网友F(2018-03-01):
涨知识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