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放在一个控制柜里

楼主(2015-01-10):
请问,PLC和变频器放在一个控制柜里,需要注意什么?例如相互之间干扰问题。

网友A:
强弱电不要走一个线槽,模拟量的传输采用屏蔽电缆,为控制回路供电的而电源加滤波器。

网友B:
没有模拟量,没有通讯的问题都不大

网友C:
最好还是离得远一些  楼上说的都不错

网友D:
最好放在2个柜子中

网友E(2018-09-07):
PLC和变频器放一起,需要注意走线不要并行走, 偶尔交叉是可以的, 接线时候的屏蔽处理,以及地线的处理,  变频器周边最好空一定的位置不要放其它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