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自带模拟量地址什么,WX?

楼主(2015-01-10):
哪位高手知道松下PLC  FP-X C38AT自带模拟量地址什么,WX?手册上也没有找到,谢谢!

楼主:
输出的是WY2,WY3,输入的不知是什么,有4组输入,WX?

网友A:
WX2,WX3,WX4,WX5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我用了WX2,WX3,WX4,好还是没反应,读出来还是0,我是用一个9V电池直接输入的,是什么原因呢,麻烦指点,谢谢

楼主:
这是运行时的程序,是不是要设定电流或电输入,我没设,怎么设,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