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4通过MODBUS控制V20

楼主(2015-01-10):
各位老师,小弟最近用224通过MODBUS控制V20,部分程序如附图,请教

1、为什么正转或者反转需要按两次才有效?

2、如何实现点动控制呢?

在此感谢!

楼主:
自己回答吧

第一个问题解决,因为MODBUS_MSG的First端用的上升沿触发,而我得速度及控制字赋值在MODBUS_MSG块后,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

第二个问题,还没试,打电话问西门子说点动控制字为067E(反)及057E(正)。晚上在试!

网友A(2018-09-11):
由于程序写的先后顺序,按第一次的时候发出来写数据,但是这个时候要写的数据还没正确传递好,所以应该把程序网络的先后顺序改一下,把通信指令放最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