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6串口烧坏

楼主(2015-01-10):
西门子S7-200PLC ,226两个com口,一个连接触摸屏正常,另一台连接工控机,上位机用组态王软件,PC与PLC距离50米以内,485转换器为无源转换器,只要通讯,与上位机连接的COM口就损坏,又没有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西门子200的通信口是没有隔离的,最好弄个隔离保护装上,RS485距离很远的,你那50米应该是没问题的,你线路布置是否合理。

网友B:
西门子200的通信口是没有隔离的,而且因为这个产品本身属于早就淘汰的产品(国外早在2000年停止生产,2004年把封存的200系列生产线全部拆毁处理,只有在国内因为很多脑残喜欢才一直没有停止生产!现在所谓的进口200系列全部是南京生产后做一趟进出关处理就成了进口)。200系列本体的通信口理论传输距离是50米,如果PLC与上位机用的不是同一个变压器或者不是一个变压器的同一相电源,有可能产生寄生电压差(该寄生电压产生不畏乎就是上位机电源或者PLC电源的Y电容性能不好导致泄漏电流增大导致,或者是上位机与PLC的地线电位不一致),这个就是导致你频频烧毁的原因。换用性能好的PLC或者改用优质带光电隔离的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