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泵控制自动启动后输出点来回通断

楼主(2015-01-10):
问题现象:按下面程序,三台泵,分12种情况(一台泵可以工频或者变频运行),按时间轮换,低水压就启泵,从A泵开始(M0.0A泵工频输出点,M0.1变频,M0.2B泵工频,M0.3B泵变,M0.4C泵工,M0.5C泵变,M0.6变频器输出),若出现高频,就转为B泵变频A泵工频,若还是高频再变为C变A工B工。若低频或者高水压,就踢出一台工频。若还是低频或者高水压,就停掉泵。但是问题是,在低水压又高频时,开始单A泵运行后,转为2台泵控制时出现一个输出点不断闪烁(其他输出点不输出),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高频将第三步(也就是3台泵同时运行)一起变化了,导致来回切断,请哪位帮我分析以下程序,谢谢了!
说明:因为子程序中不能使用定时器和计数器等,我就把其中一些需要定时的写在了主程序中,用这个太麻烦了,不像300
主程序中
Network 42 // C泵控制
// 网络注释
LD SM0.0
AN I0.1 柜手自动
A M10.0 上位机手自动
A M20.2 高频
TON T50, 100
Network 43 // A泵变频C泵工频低频
// 网络注释
LD SM0.0
AN I0.1
A M10.0
LD M10.1
A M20.3(低频)
LDN M10.1
A M20.4 高水压
OLD
ALD
TON T51, 100
Network 44
// 网络注释
LD SM0.0
AN I0.1
A M10.0
A M20.1 低水压
AB<> VB1010, 0
AN I0.0
AB= VB1000, 0
A V300.0
LD SM0.0
A T51
LDB= VB1000, 13 (泵运行时编号:0全停,11单A泵运行,12A变频B工频,21单B泵运行,22B变频A工频,14A变频B工频C工频,以此类推)
OB= VB1000, 12
ALD
OLD
LD SM0.0
AN I0.1
A M10.0
LDB= VB1000, 31
LDB= VB1010, 17
OB= VB1010, 15
ALD
A C3
LDB= VB1000, 21
AB= VB1010, 14
A C2
OLD
ALD
AN M20.2
OLD
MOVB 1, VB1020
Network 45
// 网络注释
LD SM0.0
AN I0.1
A M10.0
LD M20.1
AB<> VB1010, 0
AN I0.0
AB= VB1000, 0
AN V300.0
A V300.1
LDB= VB1010, 17(允许信号:11A泵允许运行信号,12B泵允许运行信号,14A泵B泵允许运行信号,17ABC泵允许运行信号,15AC允许运行信号)

网友(2018-05-30):
谢谢楼主,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