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密码保护问题

楼主(2015-01-10):
我想对施耐德变频器参数设置一个密码,不是面板上面的那个密码设置。我需要的是对我设置的参数设置一个密码,让其他人需要我的密码才能够看到我的参数设置。求大神教教我!!!

网友A:
有些系列的可以,在用户参数里“参数密码保护制定”,有些系列只能设定参数锁定或者键盘锁定。

网友B:
只能对参数修改设置一个密码

不能对参数显示与否设置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