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和MODBUS通信协议在应用上各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5-01-10):
485和MODBUS通信协议在程序应用上各有什么不同?请详细说明一下或提供相关资料也可。谢谢。

网友A:
RS485是一个物理接口,简单的说是硬件。也可以说是一种通信接口。MODBUS是一种国际标准的通讯协议,用于不同厂商之间的设备交换数据(一般是工业用途);所谓协议,也可以理解为有人说的“语言”吧,简单的说是软件。

一般情况下,两台设备通过MODBUS协议传输数据:最早是用RS232C作为硬件接口,(也就是普通电脑上的串行通讯口(串口));也有用RS422的,也有常用的RS485,这种接口传输距离远,在一般工业现场用的比较多。

MODBUS协议又分MODBUS RTU,MODBUS ASCII和后来发展的MODBUS TCP三种模式:
其中前两种(MODBUS RTU,MODBUS ASCII)所用的物理硬件接口都是串行(Serial)通讯口(RS232,RS422,RS485)。
而MODBUS TCP则是为了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什么都可以用Ethernet网或Internet来连接,传送数据。所以又MODBUS TCP模式,该模式的硬件接口就是以太网(Ethernet)口了,也就是我们电脑上一般用的网络口了。

楼主:
我想知道485通信协议的问题。它的编程方法和MODBUS有什么不同?

485不单是硬件,它也可以自定义协议。

网友B:
余晖说的对,485是硬件,modbus是协议,485是铁轨,modbus是上面的车。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485通信协议的问题。它的编程方法和MODBU...

网友C:
485是接口硬件

Modbus是硬件的协议

网友D(2017-08-04):
引用 网友C:
485是接口硬件Modbus是硬件的协议

网友E(2018-09-07):
485 是硬件, MODBUS 是通信协议,属于软件, 是莫迪康公司开放的一种协议, PPI 也属于软件协议, 是西门子公司的一种非开放的协议 ,,DP 通信也是一种软件协议, 全名是PROFIBUS 通信, 是一种标准工业总线通信协议, 它属于开放式的,是西门子公司提出制订的一种工业协议标准。 从通信性能、可靠性、效率 各方面来说PROFIBUS 通信都更优秀。 但从开放性来说, MODBUS 是最开放的, 大家都可以基于MODBUS来做自己的设备. PROFIBUS 虽然说开放,但实际要做到符合标准,还是很困难的, 首先资料就很难找到。

网友F(2021-06-15):
引用 网友A:
RS485是一个物理接口,简单的说是硬件。也可以说是一种通信接口。MODBUS是一种国际标准的通讯协议,用于不同厂商之间的设备交换数据(一般是工业用途);所谓协议,也可以理解为有人说的“语言”吧,简单...



非常感谢

网友G(2021-07-23):
形象一点说:Modbus就是我们商量好暗号,我发给你的暗号你能理解是啥意思,RS485是我拿对讲机发暗号还是用大喇叭发暗号给你!

网友H:
RS485对于用户来说就是数据传输,没有软件协议在内。

MODBUS是一种应用层协议,其底层可以采用多种通信技术,如RS485和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