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如何选型

楼主(2015-01-10):
有个项目需要用欧姆龙PLC带动安川伺服,伺服分辨率是20位增量型编码器。

伺服需在1秒时间内转90度停下在继续这样循环,请问PLC需要每秒的脉冲量为多少才能带动,选哪一款?

网友A:
选个CP1H系列就可以啊   然后根据你的控制要求   确定具体的PLC点数

网友B:
路过,看了赚点积分呵呵。

网友C:
伺服电机编码器的信号不是给PLC应用而是伺服电机驱动器本身,因此PLC通过与伺服电机参数电子齿轮配合,欧姆龙任何一款小型PLC均可轻松胜任!

实际你的这个要求,就是500块钱左右的信捷产品均可以保证无故障稳定工作10年!反之欧姆龙、三菱等产品倒还不一定无故障工作10年之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个CP1H系列就可以啊   然后根据你的控制要求  ...

我查了下CP1L的本体每秒脉冲量才100K啊,比伺服的分辨率小啊,这样能带么,会产生要求达不到么?

网友D(2018-05-29):
CP1H的PLC就可以

网友E:
回帖赚积分

网友F:
我查了下CP1L的本体每秒脉冲量才100K啊,比伺服的分辨率小啊,这样能带么,会产生要求达不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