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菱plc编程中,为何使用sfc时我在编写块时不能使用set命令?

楼主(2015-01-10):
在三菱plc编程中,为何使用sfc时我在编写块时不能使用set命令?总是说指令的输入格式有误,为运行输出中无法使用的指令?

楼主:
是不是set命令在条件转移步骤中如果加了输入信号然后加入tran之后就自动会在梯形图中生成?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我不明白啊

网友B:
   还没这样写过程序的农民工飘过

网友C:
SET S20 楼主要达到什么目的,要置位顺控步?试试SET M或Y

网友D:
还可以哦!!!!!!!!!

网友E:
SFC里面的跳转不能在步里面使用SET S20,应该在转移号里面使用TRAN转移。

网友F(2016-04-28):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G(2018-04-14):
第一次学习使用SFC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是: 一个SFC程序必须由一个梯形图块,和多个SFC图块组成。 第一个必须是梯形图块。。。 新建工程时,第一个块类型要选择梯形图块。即可。。

网友H(2018-05-26):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学习使用SFC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是:...

非常感谢,这点在各种教材都没有强调说明,导致很多人就挡在这里了

网友I:
这样不行初始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