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高速模块FX3U-4HSY-ADP

楼主(2015-01-10):
我用的是两个3u并行链接的,主机控制从站的伺服电机,脉冲是从站发出,我用指令PLSY四个伺服其中有个不行,只能用ddrva或者plsv指令才有脉冲,过段时间我发现四个都不行,然后都只能用ddrva或者plsv,一会又好了,又是三个能用plsy,其中一个不行,只能用ddrva或者pslv,哪位高手能知道原因么,我找了半天没弄明白到底哪里设置错了还是怎么了,伺服是松下的,设置都一样我都初始化了,线路也都一样,高速模块模式一样,就是查不出来哪里的原因。

网友A:
PLSY  PLSV使用次数好像有限制,用DRVA或DRVI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B:
PLSY,应该有多少通道就可以应用多少次

网友C:
                                                        大大大滴滴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