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欧姆龙温控仪E3EZ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11):
PLC与温控仪通讯采用的是485,MODBUS协议,程序主要是发送一个读取数值的指令(下附E3EZ图),发送完后1s后接收不到指令就重新发送,并计数,现在问题是发送了,但是温控仪好像没有响应

按照这个设定的PLC的通讯格式D8120为H0C87,C为无停止符,无开始符,8为9600波特率,7为一位停止位,偶校验,8位数据位

对应的温控仪也设置为协议 MOD,9600波特率,8位数据位,一位终止位,偶校验,发送等待时间20ms,

现在实在是想不出我还有哪边没注意的细节,希望高手不吝啬指教

楼主:
PLC是和欧姆龙温控仪E5CZ  808,标题里写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没有人回答。。。跪求大神们给条明路

楼主:
好吧,最后还是解决了,总结一下

我首先想联系温控仪厂商沟通一样,因为之前都是看操作手册和通讯手册,怀疑温控仪有特殊要求,不过没能联系上,在重看仪表手册时发现手册讲解的非常详细,感觉仪表方出错的不太可能,于是怀疑起FX2N-485BD能否使用MODBUS RTU协议通讯,官网上称协议选择中没有此协议,具体查看相应手册,于是又去查看485BD的手册,发现通道格式之类的写法存在错误的可能行不大,最后怀疑起MODBUS协议,最后查到RTU和ASC2的区别,最终成功

我因为网上的MODBUS协议案例多是ASC2模式的,RTU的很少,所以产生了一定的误区,虽然在寻找答案的时候绕了很大一个圈,不过还是很庆幸能做到了最后

网友A:
把T190时间设置为一秒试试

网友B:
一分钱抢100M流量

http://qianbao.baidu.com/hd/bb?invite_code=XY6BVPBY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最后还是解决了,总结一下我首先想联系温控仪厂商沟...

恭喜楼主,能否贴出来分享下具体步骤

网友D:
麻烦问下 大哥积分怎么赚取呢  麻烦给讲下

网友E:
很可惜这么晚才看到这个帖子,对子楼主的刻苦钻研的精神很是令人钦佩,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F(2015-02-10):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G(2015-03-18):
目前我看到3个比较明显的错误:

1:RS指令  [RS D200 K18 D500 K16] 说明你要发送的数是18个,接受16个,实际上你没准备18个数发送。

2:不明白你是不是一个WORD的低8为(BYTE)有效?还是16位全有效?如果低8位有效的话,你应该设置 M8161=1。否则,你需要把你的数据串填满整个16位(整个字有效)

3:看你协议,应该是MUDBUS RTU模式,那样,你是不需要ASC的,直接按照16进制发送即可,也就是说,你发送D190开始的8个BYTE即可。你写ASC,HEX,对RTU模式来说,就把数据变幻错了

再查查MODBUS协议资料和FX 的RS指令资料,应该很顺利的。

网友H:
楼上各位好!学习了。

网友(2016-01-07):
要做时序控制滴。。。。。。。。。。。

网友I(2016-09-09):
引用 网友J:


三菱的做通讯就是麻烦

要写好多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