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工手把手教你看施工图

楼主(2015-01-11):
一、识图

1、先看现场平面布置图,了解工程概况及周围建筑对本工程的影响。

2、再看施工组织,大概了解工程的具体施工情况。

3、看施工结构图和建筑图,两图结合看,整体了解工程概况。

4、详细看施工图结合结构施工图集查看做法,建筑施工图结合建筑施工做法图集。

5、结构图从轴线尺寸看,查看剪力墙、柱、梁、板等配筋是否有无前后出入,结构是否与建筑图相符。梁、板等原位标高是否正确,卫生间板面是否标注详细,沉降缝处的结构处理是否合适,楼梯的做法是否详细,各种洞口的详细做法。

6、建筑图看每层的布置是否合理,非承重墙及承重墙的布置是否合理,梁、柱等布置是否美观,位置、尺寸与结构图是否一致,各种洞口有无遗漏。

7、建筑做法是否合理,防水材料,涂料,瓷砖等。

二、建筑图纸符号大全

在建筑设计图中:

l表示是梁、ll表示是连续梁、ql表示圈梁、jl表示基础梁、tl表示是梯梁、dl表示是地梁、z表示柱、gz表示构造柱、kz表示框架柱,m表示是门、c表示是窗。@表示钢筋间距Φ表示钢筋型号。

1、正规的建筑设计,要有设计者签名,建筑图纸负责人签名,审定者签名,校对人签名,并加盖出图章,注册执业章。

2、建筑设计图纸中,长度一般以mm为,有加以说明的除外;看图时注意结合“建筑用料说明”与其他图纸进行综合。“建筑用料说明”中,在各小项的前面有打上“√”的,为该设计所采用的做法。没有打勾的,非该设计所采用的做法。

3、如在建筑设计图中:“c20钢筋砼jl(240400)配4φ16络φ6@200箍。”解读为:强度为c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基础梁,宽240mm,高400mm,配4条直径16厘(16mm)螺纹的主钢筋,每间隔200mm箍一个直径6厘的钢筋长方形环络。(长方形环络长约340--350mm,宽约180mm--190mm)。

4、如在建筑设计图中:“c20砼小柱(240240)配4φ12箍]6@200。”其中,“]6@200”为不规范标注,应为“φ6@200”。解读为:强度为c20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梁,截面为长240mm,宽240mm,配4条直径12厘(12mm)螺纹的主钢筋,每间隔200mm箍一个直径6厘钢筋的长方形络。小柱高度看该工程所标示的层高减去圈梁的高度后加上板面的厚度,因为圈梁与板面是浇筑在一起。

5、如在建筑设计图中:m5水泥砂浆砌mu10贝灰砂砖。“m5”表示水泥砂浆的强度等级,“mu10”表示贝灰砂砖的强度等级。mu10代表贝灰砂砖的抗压强度平均值≥10mpa。

6、ql表示圈梁,圈梁的做法,通常用于砖混房屋建筑结构(混合结构),即先砌墙,后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圈梁及板面。

7、框架结构的做法,即先浇筑柱体,大梁、小梁、板面等。待拆掉模板后再砌墙体。

8、根据质监的要求,可以要求承建方提供钢筋(每批次)的合格证,水泥(每批次)的合格证,mu10贝灰砂砖(每批次)的合格证,水泥砼的测试合格证。

三、建筑图纸审查要点

工程开工之前,需识图、审图,再进行图纸会审工作。如果有识图、审图经验,掌握一些要点,则事半功倍。现谈谈本人的识图、审图经验,供参考。

识图、审图的程序是:熟悉拟建工程的功能、熟悉、审查工程平面尺寸、熟悉、审查工程立面尺寸、检查施工图中容易出错的部位有无出错、检查有无改进的地方。

(一)熟悉拟建工程的功能

图纸到手后,首先了解本工程的功能是什么,是车间还是办公楼?是商场还是宿舍?了解功能之后,再联想一些基本尺寸和装修,例如厕所地面一般会贴地砖、作块料墙裙,厕所、阳台楼地面标高一般会低几厘米;车间的尺寸一定满足生产的需要,特别是满足设备安装的需要等等。最后识读建筑说明,熟悉工程装修情况。

(二)熟悉、审查工程平面尺寸

建筑工程施工平面图一般有三道尺寸,第一道尺寸是细部尺寸,第二道尺寸是轴线间尺寸,第三道尺寸是总尺寸。检查第一道尺寸相加之和是否等于第二道尺寸、第二道尺寸相加之和是否等于第三道尺寸,并留意边轴线是否是墙中心线,广东省制图习惯是边轴线为外墙外边线。识读工程平面图尺寸,先识建施平面图,再识本层结施平面图,最后识水电空调安装、设备工艺、第二次装修施工图,检查它们是否一致。熟悉本层平面尺寸后,审查是否满足使用要求,例如检查房间平面布置是否方便使用、采光通风是否良好等。识读下一层平面图尺寸时,检查与上一层有无不一致的地方。

(三)熟悉、审查工程立面尺寸

建筑工程建施图一般有正立面图、剖立面图、楼梯剖面图,这些图有工程立面尺寸信息;建施平面图、结施平面图上,一般也标有本层标高;梁表中,一般有梁表面标高;基础大样图、其它细部大样图,一般也有标高注明。通过这些施工图,可掌握工程的立面尺寸。

正立面图一般有三道尺寸,第一道是窗台、门窗的高度等细部尺寸,第二道是层高尺寸,并标注有标高,第三道是总高度。审查方法与审查平面各道尺寸一样,第一道尺寸相加之和是否等于第二道尺寸,第二道尺寸相加之和是否等于第三道尺寸。检查立面图各楼层的标高是否与建施平面图相同,再检查建施的标高是否与结施标高相符。

建施图各楼层标高与结施图相应楼层的标高应不完全相同,因建施图的楼地面标高是工程完工后的标高,而结施图中楼地面标高仅结构面标高,不包括装修面的高度,同一楼层建施图的标高应比结施图的标高高几厘米。这一点需特别注意,因有些施工图,把建施图标高标在了相应的结施图上,如果不留意,施工中会出错。

熟悉立面图后,主要检查门窗顶标高是否与其上一层的梁底标高相一致;检查楼梯踏步的水平尺寸和标高是否有错,检查梯梁下竖向净空尺寸是否大于2、1米,是否出现碰头现象;当中间层出现露台时,检查露台标高是否比室内低;检查厕所、浴室楼地面是否低几厘米,若不是,检查有无防溢水措施;最后与水电空调安装、设备工艺、第二次装修施工图相结合,检查建筑高度是否满足功能需要。

(四)检查施工图中容易出错的地方有无出错

熟悉建筑工程尺寸后,再检查施工图中容易出错的地方有无出错,主要检查内容如下:

1、检查女儿墙砼压顶的坡向是否朝内。

2、检查砖墙下有梁否。

3、结构平面中的梁,在梁表中是否全标出了配筋情况。

4、检查主梁的高度有无低于次梁高度的情况。

5、梁、板、柱在跨度相同、相近时,有无配筋相差较大的地方,若有,需验算。

6、当梁与剪力墙同一直线布置时,检查有无梁的宽度超过墙的厚度。

7、当梁分别支承在剪力墙和柱边时,检查梁中心线是否与轴线平行或重合,检查梁宽有无突出墙或柱外,若有,应提交设计处理。

8、检查梁的受力钢筋最小间距是否满足施工验收规范要求,当工程上采用带肋的螺纹钢筋时,由于工人在钢筋加工中,用无肋面进行弯曲,所以钢筋直径取值应为原钢筋直径加上约2×1mm肋厚。

9、检查室内出露台的门上是否设计有雨蓬,检查结构平面上雨蓬中心是否与建施图上门的中心线重合。

10、当设计要求与施工验收规范有无不同。如柱表中常说明:柱筋每侧少于4根可在同一截面搭接。但施工验收规范要求,同一截面钢筋搭接面积不得超过50%。

11、检查结构说明与结构平面、大样、梁柱表中内容以及与建施说明有无存在相矛盾之处。

12、单独基础系双向受力,沿短边方向的受力钢筋一般置于长边受力钢筋的上面,检查施工图的基础大样图中钢筋是否画错。

(五)审查原施工图有无可改进的地方

主要从有利于该工程的施工、有利于保证建筑质量、有利于工程美观三个方面对原施工图提出改进意见。

1、从有利于工程施工的角度提出改进施工图意见

①结构平面上会出现连续框架梁相邻跨度较大的情况,当中间支座负弯矩筋分开锚固时,会造成梁柱接头处钢筋太密,捣砼困难,可向设计人员建议:负筋能连通的尽量连通。

②当支座负筋为通长时,就造成了跨度小梁宽较小的梁面钢筋太密,无法捣砼,可建议在保证梁负筋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各跨梁宽一致,只对梁高进行调整,以便于面筋连通和浇捣砼。

③当结构造型复杂,某一部位结构施工难以一次完成时,向设计提出:砼施工缝如何留置。

④露台面标高降低后,若露台中间有梁,且此梁与室内相通时,梁受力筋在降低处是弯折还是分开锚固,请设计处理。

2、从有利于建筑工程质量方面,提出修改施工图意见

①当设计天花抹灰与墙面抹灰相同为1:1:6混合砂浆时,可建议将天花抹灰改为1:1:4混合砂浆,以增加粘结力。

②当施工图上对电梯井坑、卫生间沉池,消防水池未注明防水施工要求时,可建议在坑外壁、沉池水池内壁增加水泥砂浆防水层,以提高防水质量。

3、从有利于建筑美观方面提出改善施工图

①若出现露台的女儿墙与外窗相接时,检查女儿墙的高度是否高过窗台,若是,则相接处不美观,建议设计处理。

②检查外墙饰面分色线是否连通,若不连通,建议到阴角处收口;当外墙与内墙无明显分界线时,询问设计,墙装饰延伸到内墙何处收口最为美观,外墙突出部位的顶面和底面是否同外墙一样装饰。

③当柱截面尺寸随楼层的升高而逐步减小时,若柱突出外墙成为立面装饰线条时,为使该线条上下宽窄一致,建议对突出部位的柱截面不缩小。

④当柱布置在建筑平面砖墙的转角位,而砖墙转角少于900,若结构设计仍采用方形柱,可建议根据建筑平面将方形改为多边形柱,以免柱角突出墙外,影响使用和美观。

⑤当电梯大堂(前室)左边有一框架柱突出墙面10~500px时,检查右边柱是否出突出相同尺寸,若不是,建议修改成左右对称。

按照“熟悉拟建工程的功能熟悉、审查工程平面尺寸熟悉、审查工程的立面尺寸检查施工图中容易出错的部位有无出错检查有无需改进的地方”的程序和思路,会有计划、全面地展开识图、审图工作。

网友A:
熟悉一下建筑知识也不错。

网友B:
熟悉一下吧,没怎么接触过,谢谢楼主

网友C:
“c20钢筋砼jl(240400)配4φ16络φ6@200箍。”解读为:强度为c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基础梁,宽240mm,高400mm,配4条直径16厘(16mm)螺纹的主钢筋,每间隔200mm箍一个直径6厘的钢筋长方形环络。(长方形环络长约340--350mm,宽约180mm--190mm)。

学习一下建筑知识,为什么不能收藏了?

网友D:
我不懂 感觉很专业 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E:
接触不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