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伺服,,,,

楼主(2015-01-11):
我用内部电源,17与35相连,37,接y1,41接y0,14接c0,c1,为什么给正负号脉冲都是同个方向?有哪位师傅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在Servo OFF的情况下,将P1-00 设定为1试试(默认2为脉冲加方向控制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Servo OFF的情况下,将P1-00 设定为1试...

看看PLC是什么脉冲输出模式,和伺服对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ervo OFF的情况下,将P1-00 设定为1试...

 我把p1-00设为2,还有设了齿轮比,他们说还要设使能什么的,

网友A:
你先不要接CN1,设定P2-08-->10,回复出厂;然后在将P2-15,P2-16,P2-17设定为0;将P1-00默认为2,是脉冲加方向,如果是其它的脉冲形式,设定对应的。然后将P2-10 101-->1就Servo ON,也可一通过外部接线是DI1ON,来Servo 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不要接CN1,设定P2-08-->10,回复出厂;...

 好了。谢谢。

网友C(2015-06-06):
为什么我的P1-45,输入不了呀

网友D(2015-07-08):
P1-45在伺服使能时候   是不能输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P1-45在伺服使能时候   是不能输入的

P1-45在伺服使能时候  不能输入

网友E(2015-09-30):
B2的伺服驱动器,我和楼主外部接线一样,我要用脉冲+方向来控制,使用位置控制。伺服启动器怎么设置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