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 编程时怎么插入列啊

楼主(2015-01-11):
各位大虾,本人现在有台K7M-DR30UE的PLC,第一次接触。现在编程时,怎么才能够在编写的程序里插入程序列啊。还有怎么没看见程序编译项?谢谢。

网友A:
按CTRL+M试试吧

网友B(2015-07-10):
KGL是我用过的最垃圾的PLC编程软件,没有“之一”!

网友C:
用XG5000就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网友D:
第一个问题,增加列点工具栏上那个红色加号的放大镜就可以了;

第一个问题,LS PLC软件不用编译的,写好直接一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5-11-01):
点击菜单栏“view”-“change number of column”,选一个稍大点的数字试试看。

网友E:
支持。。。积分不够。。。

网友F(2016-02-29):
右键 选择添加列 或则快捷键CTRL+M

网友G(2017-08-17):
支持,不知道怎么捞积分啊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网友(2018-01-14):
KGL就没有插入列这个功能,可以说是相当的反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