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刘工,DMC-B140-M控制口的5V问题

楼主(2015-01-11):
DMC-B140-M控制口的5V电源可以作为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的控制电源吗?

我现在用个步进电机控制器,驱动器有控制电源引脚,PUL引脚,DIR引脚,ENA引脚,就这四个引脚,怎么接呢?

网友A:
找那个刘工呢

网友B:
只要确保总电流不超过0.5A就好,作为控制信号的电源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电流一般是毫安或者是几十毫安的量级。

网友C:
感觉5V一般接个100-200欧母的限流电阻(这个看具体控制器的,有的内部有限流电阻),然后ENA可以不接的,步进一般上电就生效了。PUL,DIR部分参照一般步进接线就好了!

楼主:
谢谢,OK

引用 网友B:
只要确保总电流不超过0.5A就好,作为控制信号的电源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5V一般接个100-200欧母的限流电阻(这个看具...

长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