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PID 问题

楼主(2015-01-11):
问题是这样的,我手上有一台台达PLC,一个变频器,有一个压力传感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利用变频器内部的PID控制模块,来实现PID 功能。 具体是利用压力传感器的模拟信号来控制PID 输出的频率大小。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程序刚启动的时候,我变频器的频率怎么给定,是预先设置一个基础频率还是怎么着,我第一次做PID 所以有点不清楚,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变频器运行时候,不接到压力给的信号,变频器自己先运行到下限频率

因此,只要你给定好上/下限频率的话,PID就不影响到变频器最初的启动频率

比如:你设定下限15Hz,变频器启动就先加速到15Hz,而后等待你PID指令

楼主:
谢谢,我已经问过售后服务了,

引用 网友A:
一般变频器运行时候,不接到压力给的信号,变频器自己先运...

网友B(2015-02-15):
具体步骤能详细讲解下不

网友C(2015-08-19):
具体步骤请详细讲解下,我非常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