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 WIN GR怎么卸载啊?

楼主(2015-01-12):
我先安装了 FPWIN GR能后又安装 FPWINGR 7

想卸载GR 提示找不到指定模块?

网友A:
开始菜单 找到 松下软件图标  几个  选项中   第一个应该是打开   最后一个应该是卸载  楼主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始菜单 找到 松下软件图标  几个  选项中   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菜单 找到 松下软件图标  几个  选项中   第...

没有卸载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