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精度

楼主(2015-01-12):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是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中常用的一种流量测量仪表,它可用来测量液体,气体的流量,特别适宜低流速小流量的介质流量测量。成丰仪表全新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隆重上市,不仅仅是在外形上内外锥管一体式,并且拥有五项专利技术,在性能上更是略胜一筹,拥有国际专业水准。但安装时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高温环境以免降低锂电池的容量和寿命。为了保证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正常工作并达到要求的测量精度,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1、流体自下而上流过流量计,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且垂直度小于2°,水平安装时水平夹角小于2°,以便处理故障或吹洗时不影响生产;安装在工艺管线上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应加旁路。

     2、出口应有250mm直管段,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以保证仪表测量精度。

     3、如果介质中含有铁磁性物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磁过滤器。

     4、当用于气体测量时,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以使浮子稳定工作。如需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时,如果被测介质的温度高于22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应选用夹套型,以便进行冷却或保温。

     5、管道法兰、紧固件、密封垫与流量计法兰标准相同才能使仪表正常安装运行。

     6、该产品在装置正常运行后,不需要维护。故障多发生在装置刚刚运行时,由于管道吹洗不干净,而发生浮子被固体颗粒卡住现象,此时指示器的指针停在某一位置不动。这时首先应关闭流量计两边的阀门,拆下流量计,取出浮子进行清洗,(注:水平安装的流量计直接拆下上法兰,取出浮子进行清洗;安装时,垫好垫圈,螺杆要平衡拧紧)再重新装好。

    7、工艺管线的法兰必须与流量计的法兰同轴并且相互平行,为了避免由于管道引起的流量计变形。适当增加管道支撑以避免管道振动和减小流量计的轴向负荷,

    8、为了保证仪表的性能,仪表安装周围至少100mm处,不允许有铁磁性物质存在,由于仪表是通过磁耦合传递信号的。

    9、测量气体的仪表,在特定压力下校准的,如出口直接排放到大气,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并引起数据失真;如果是这样的工况条件,则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一个调节阀。

    10、由于在不均匀压力的作用下,安装PTFE衬里的仪表时,PTFE会变形,所以法兰螺母均匀对称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