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耻下问:45KW变频器带37KW马达

楼主(2015-01-12):
昨天收到客户电话:45KW变频器带37KW马达,启动和停止时马达抖动厉害

奔赴现场:变频器设置为加减速10S,最高50HZ和380V输出,马达两排端子,一排3个,三个短路条竖接(三角形,开始没有注意看)。一位是加减速时间长引起,尝试设置为50S,在加速和减速过程中依旧马达抖动厉害,一旦频率上去观察马达转的正常,用指针表测量三相电压在AC410且平衡,但是电流在变频器上监视达到90多A,,,果断停机查马达这边

发现为三角形接法,果断让客户改为上面一排3个短路条打横接短路(星型接法),重新将加减速调回10S,启动,电流OK(电机空载啥都不接6A),电压OK,速度OK,抖动OK

以前一直没注意变频器带的马达接法,都是电工接好我去调试。

我的问题:380输入的变频器带的马达,,马达端子是要打竖接(三角形)还是打横(星型)接呢?

网友A:
37KW的,应该是三角形接法。你这个问题不会是电动机绕组--三角形接法绕组头尾端弄错了吧。

楼主:
因为客户的马达是前几天维修过的,不排除修马达的人将绕组弄错

在现场,客户的电工告诉我,修马达的人来过一次,将端子排竖接(三角形)后,直接用墙上的AC380V通过电,说启动并没有抖动情况,且运转一切正常

如果客户所讲的属实,是否证明马达绕组接线没有问题? 又或者马达竖接(三角形)能通380VAC转起来,并不代表绕组接线一定正确呢?

网友B:
如果头尾接错直接上市电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空转,要用钳形表钳下电流是否平衡以及额定电流立刻就显示出来了。变频器的参数速度增益是个很要紧的参数,太强也会引起震动。如上所述星型连接正常,应该是增益太强了。

网友C:
变频器设置了一个功能---跳过频率,就是为这种现象设计的。这是机械的问题,在启动或停止中,电机在某转速时,机器会出现抖动,知道是哪段频率,让变频器在调速时跳过这个频率。如果不运行在调速状态,这种现象就不必管了。

4KW以上电机是角形接法,你给接成星形,还能正常运行,说明功率余量太大了。380V的线圈,你只加了220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设置了一个功能---跳过频率,就是为这种现象设计...

楼主:
出差了两天,谢谢回复的各位朋友

马达是注塑机的炮筒螺杆用的,这几天都没有收到客户打过来的电话,应该认为是正常了吧,估计就是李工说的功率余量太大了

楼主:
完蛋,今天客户打电话过来,说马达没力,估计我明天要去趟现场看一看了,回来我将详细的接法以及对应的电压和电流汇报上来

网友E:
楼主处理问题方法,你那样处理问题,等于将37KW电机当12KW用,够力才怪!

楼主:
找到问题了:CPU板到驱动板有一条50芯的连接线,其中有一芯不通,分析是排插氧化了,导致有一相的驱动器信号没有送过去,输出不平衡

网友F(2015-03-03):
麻烦 你把标题改改 没上过学不懂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