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升压器

楼主(2015-01-12):
有人知道哪里有合适的直流电压升压器吗?由于现场供电与设备距离较远,24V电压到设备处后压降太厉害了,考虑采用一个直流电压升压器,输出24V  输出功率在100W以上。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DC-DC电源模块。淘宝上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问了一个,输入电压在10-16,高于16就不能用了,有没有合适的模块?

网友B:
为何不采用中继呢?

直接220V整流电容滤波后送达负荷位置再用常用220VAC开关电源即可降压到DC24V即可。如果你只有DC24V电源的话,买一个逆变器升压到AC220V再送达即可,你说清楚一点才好针对帮助你

网友B:
首先,淘宝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工业应用的话很难保证!

建议还是直接选用明纬逆变器将DC24V升压到AC220V再输送到较远设备位置,到了远方你就可以直接应用AC220V或者用明纬开关电源降压到DC24V,这些都是成熟应用了

网友C:
没明白,能传送24V,为什么不能传送220V呢?220V送过去在变24V,就没问题了。

网友D:
本身直流电源的输出就是可调的调到30V的都有,再个,你这压降也太大了,的多远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采用中继呢?直接220V整流电容滤波后送达负荷位...

谢谢  这是个办法  只能提供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能传送24V,为什么不能传送220V呢?220...

因为甲方只提供24V电源  呵呵

网友C:
300W汽车逆变器,DC24V变AC220V,送电到用电处,接24V开关电源就OK!

网友E:
网上有专门的升压模块,输入8-35V,输出12-35V,可调,要求输出大于输入。刚好符合你的要求,功率一般在100-150W,有的写:笔记本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