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负极限修改

楼主(2015-01-12):
(1)机器人只执行焊接命令,中间不放工件,把上电极头干废了;(2)电极头修磨六次以后,走到焊点位置出现脉冲超限,如上图所示,此时电极头还没到极限位置,直接更换电极头就没有报警了,听说在维护模式下更改外部轴负极限,请问怎么更改。(3)修磨补偿问题,新电极头,第一次修磨产生的修磨补偿不够,再修磨一次补偿才正确又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分析下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用途是什么焊接?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你好,车窗焊接,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学习,看看具体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车窗焊接,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是点焊还是弧焊?

       机器人的型号以及控制柜的型号是什么?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电焊用,安川机器人,控制器是DX100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换好电极头后是否空打一次测试补偿?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C(2015-08-25):
是你的编程出问题了,达到了某些轴的极限值,你要修改某些姿态才行

网友D(2016-01-13):
换个坐标再到那个位置就行了

哎呦,不错儿♪*^_^*♪……

网友E(2019-04-03):
刚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多了解些!

网友F(2023-09-17):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

网友G(2023-10-18):
配<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时候有张纸,维护模式S1外部轴里面点焊一般下限是20,再不然就是脉冲极限没改对,换新电极帽后重新标S1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