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2报警AL009

楼主(2015-01-12):
请教高手

B2伺服0.4KW,通过减速机带动滚珠螺杆升降。马达速度设定1000RPM以下,运行正常。马达转速设定大于1100RPM时,报警AL009。把2-35设最大,也一样报警。怀疑马达选型偏小,请问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A:
如楼主所说,应该是选型偏小了,楼主把加减速时间调高下试试

楼主:
谢谢回复

加速时间已设最大。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