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转矩问题

楼主(2015-01-12):
作为普通的传动电机,在启动的时候由于存在一定的负载,导致在启动的时候并非完全按照启动斜坡频率平缓增加转数,而是在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一定的频率后才猛然旋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将变频器的启动时间参数加大一点

网友B:
设定的问题吧,不应该。

网友C:
好像是带载启动,试试转矩补偿。

网友D:
应该是机械的静摩擦转矩过大所致!

提升变频器的转矩补偿,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启动频率最好采用默认值

加速时间增长

楼主:
由于有其它的设备要与这个电机相配合,所以这个电机在得到运转信号后要马上开始旋转,不能有太大的延迟。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在VF控制方式下,增大启动转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在VF控制方式下,增大启动转矩?

 参考下说明书,设置下低速转矩补偿参数

网友G:
在VF模式下,选择自由曲线,然后设置低频率预升压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