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3 通讯

楼主(2015-01-12):
求助,STEP7 可访问节点显示有CP343-1 lean,也就是可以STEP7可以检测到CP343 设备,但为什么下载不了程序,下载时总出现 无法建立连接,连接伙伴无响应,有时显示无法建立到CPU315-2DP的连接。实在 不知道为什么,请教下各位大神啦!!!!!!

网友A:
接口设置问题。。。。。。。。。。。

网友B:
第一次下载需要使用编程电缆下载程序的,硬件组态中设定好模块IP地址。

然后使用网线连接以太网模块,设置好驱动接口,测试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下载需要使用编程电缆下载程序的,硬件组态中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