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 Power-handler问题

楼主(2015-01-13):
   请问RSlogix5000里  Power-handler(加电处理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能举个例子说明最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般不需要再那里进行编程。

把主程序做好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   那么初始化程序可以写在这里面吗?一般初始化程序该如何写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需要再那里进行编程。把主程序做好就可以了。

多谢   那么初始化程序可以写在这里面吗?一般初始化程序该如何写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般不需要再那里进行编程。把...

是这样的给你截图看一下把,其实和西门子的差不多,

初始化根据自己的需要,数据清零,参数预设这个都跟自己的程序有关,单独建一个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