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学习疑惑

楼主(2015-01-13):
我是原始级的初级菜鸟,刚刚接触三菱QD75十分想学习定位应用,可在阅读官网《QD75详细篇》时感觉很吃力。产生若干疑问:

1、第五章中Da.1、Da.11等等数据中怎是设置呢?编程还是有专门的软件?

2、第五章中MD.1、MD.2等等又是什么呢怎么设置的编程还是软件?

3、第六章例子程序中的G817、G1512等G开头的代码是什么意思啊?出处明细以及应用在哪个手册里里啊?

4、第六章中的软元件列表和例子程序中的D50、D73等等寄存器是QD75安装在第0槽位系统默认的还是用户指定的?如果是默认的,单轴控制与多轴控制是不是不一样了呢?那么其分配和范围怎么规定的呢(比如说第一轴D0-D99 第二轴是D100-D200等且用户不能再逻辑控制程序中重复引用)?

5、第六章中的软元件列表和例子程序中的M0、M9等等辅助变量是QD75安装在第0槽位系统默认的还是用户指定的?如果是默认的,单轴控制与多轴控制是不是不一样了呢?那么其分配和范围怎么规定的呢(比如说第一轴M0-M99 第二轴是M100-M200等且用户不能再逻辑控制程序中重复引用)?

6、如果QD75安装在其他(0槽位以外)槽位时4、5两项是不是会变化呢?

如果这些疑问的简单和幼稚可能贻笑于大方之家,可我确实是看不明白。因为是自己自学,没有设备实践,周围着实也没有行家请教太纠结了。最近看PDF看的眼睛酸胀酸胀的。希望各位高手大侠多多指点多多赐教多多批评!再此小弟求教了。

网友A:
1,用PLC编程软件就可以设置, 使用TO指令。

2,用PLC编程软件就可以设置, 使用TO指令。

3,特殊模块缓冲区存储地址代号

4,寄存器是用户指定的,与安装槽位没关系,与智能模块的起始地址有关

5,这个没具体的用过,不太清楚。

6,和4一样

网友B(2016-11-01):
4和5 :一般的D和M都是用户指定的,特殊的SM和SD是系统定义的

6:如果QD75安装在其它槽,4\5中和M和D可以不变

网友C(2017-11-13):
QD75是三菱很常用的定位模块,用起来也很方便。只要按书上,先点动,后面慢慢的看,然后一个一个的做实验,是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D:
我也是菜鸟,超级菜鸟,看看大神们的回复,是很有用的!

网友E(2018-05-03):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QD75最好找一个模块,接上伺服,按手册上的例子,操作几次,慢慢就会理解的,比如点动,Y8,Y9,以及点动速度的给定:U0/G1518。最主要的是QD75的BFM寄存器一定要多看,所有程式的编都离不开它。V  信 :135 9041 0526。

网友F(2018-06-05):
请问现在还在学习这个吗?小弟想请教一下,这个QD75D他的复归功能怎么实现?复归的参数全都是按照默认的来。然后直接通过Y12(轴3)启动,报警543,说是定位启动号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