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累积误差,怎么消除

楼主(2015-01-13):
在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定位的过程中,存在几点疑惑,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

1.伺服电机走几个点来回定位。如果PLC回原点后,走几个点的绝对位置,会产生累积误差吗?

2.伺服电机往一个方向走定长,应该怎么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A:
首先应该要搞清楚什么是累积误差吧?

网友B:
第一种情况会产生机械性累计误差,

第二种情况个人感觉要合理设置电子齿轮比,和传动比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应该要搞清楚什么是累积误差吧?

累积误差:通俗的讲就是走走走位置偏掉了,而且会越走越偏。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情况会产生机械性累计误差,第二种情况个人感觉要合...

第一种情况的累计误差要怎么消除或者解决呢?

第二种情况就算设置了合理的电子齿轮比,和传动。应该也会有机械累积误差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情况会产生机械性累计误差,第二种情况个人感觉要合...

 伺服是不用考虑累积误差的,误差来源于他说的。比如你算圆周,由于Pi的精度,你朝一个方向走,每周都少点或者多点这种的,这个你可以定义每周补偿多少。然后机械方面的误差,感觉间隙误差,可以考虑写个值,左右移动的时候作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

伺服设置了合理的电子齿轮比,和传动,理论上是没有误差的,误差来自于机械,电气要想办法拟补机械这方面的缺陷。给补偿的话是给正的还是负的。设置间隙的办法,我觉得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看网上可以加编码器反馈或者光栅尺。但具体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是不是我专死胡同里面了。

网友D:
1、如果走绝对位置,如果是绝对编码器不会出现累计误差,如果是增量编码器的有可能会产生累积误差,如脉冲或反馈被干扰到;

2、如果走增量定长,累积误差来源于

    1、机械传动比与电子齿轮脉冲当量设置之间的误差;

    2、脉冲丢失或反馈丢失;

   需要定期回原点来消除累积误差,或增加全闭环光栅或编码器

楼主:
我怎么感觉伺服电机走定位的话,最好是定一次位回一下原点。这样才保险呢。但是这么做起来就有点复杂了。有些情况还不一定能每次都回原点。

楼主:
能解惑的人太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解惑的人太少了!!!!!

 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您的问题不在伺服和plc上。从您的感觉“伺服电机走定位的话,最好是定一次位回一下原点。这样才保险呢。”来看,您的问题要么出现在电气干扰上,要么出现在机械打滑上。控制以外的问题,要靠控制来改善,自然是“这么做起来就有点复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解惑的人太少了!!!!!

在低端的应用都讓你困擾 那高端的領域你又該怎麼<此处内容被屏蔽>呢

我經常碰到 買的人不懂 賣的人也不懂 最怕的是那些似懂非懂

誤差怎麼來的 一個三軸的直角座標 有多少個剛性誤差量 有多少非剛性誤差 你知道嗎?

許多的誤差 主要的原因是你不懂的選型 如你選用了PLC 若沒速度 精度的要求 那他很好用 可是有這些要求 那就萬萬不行 這裡給你第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