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怎么写入

楼主(2015-01-13):
台达SA  PLC模拟量怎样输出  看了下资料什么PROM  TO指令  还有什么CR数据到底什么意思  忘知道的朋友指导下小弟

网友A:
CR是通道地址吧

网友B:
好像记得是From 或者TO 语句把

网友C:
From 为读取

FROM  K?(模块编号)  K?(模块寄存器地址即CR?)  D?(预存贮地址 )  k?(字数)

TO 为写

TO K?(模块编号)  K?(模块寄存器地址即CR?)  D?(数据存贮地址)or数值  k?(字数)CR编号一般所给说明书会说明,模块应用时,一般先设定模块信号类型,TO k? k1 H? k1;然后再看是DA or AD?DA一般TO输出值,AD一般FROM 输入量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om 为读取FROM  K?(模块编号)  K?(...

感谢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om 为读取FROM  K?(模块编号)  K?(...

说明书上有一段  TO K0 K1 H18 K1  这个H18代表什么  请问你知道不

网友A:
H18是16进制数据相当于K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