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485MODBUS 通信

楼主(2015-01-13):
写了一段PLC和天贺变送器通信的程序 一直读取不出来,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
这样也不行

这样不行这样也不行

网友A:
这个品牌的数字变送器质量如何?一直不敢用,怕不靠谱。

10mS读周期太短了,建议用收信完成和通信超时失败标志从启动送信要求。

PLC手册中有完整的案例,你仔细对比下,注意个标志置位的顺序。也可以用电脑先把变送器调通确定,有时不晓得是PLC还是终端的问题,就在那里搞PLC,最后才是终端的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32位的是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