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变频器的快熔

楼主(2015-01-13):
     修了许多快熔坏的变频器,模块一个好的也没有,感觉快熔没有太大作用,接一般熔断器就可以了,买进口的快熔,几十大元,个人感觉没大有必要,但一般还是老老实实的换原装的。但是有很多变频器是不带快熔的。诸位大神,你们怎么看?

     这几天修了几台小变频器,3.7kw台安和2.2kw三垦的。都是模块炸了,换模块之前一定找出模块坏的原因,否则后果很惨。

      3.7的是一个光耦的上臂穿了,引起模块炸了,当时就想,如果上臂的三极管用两个串联,下臂的管子用两个并联,模块将会得到更好的保护,不知道厂商有没有这个想法。

      2.2的三垦,是充电继电器触点粘连,充电电阻失去作用,导致模块内部整流桥全部烧断,进而IGBT也烧毁了,内部已经面目全非。 但是这个变频器拆下模块,接上整流后,通电有显示,参数也能调。但是一运行,电源就保护,显示黑屏,5v,24v等全部无输出。搞不明白电源为什么会停振。正在维修中。

网友A:
此贴很棒,赞一个!楼主分析的确实有道理,俺不是修变频器的,水平有限,希望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网友B:
感觉是有IC估计有问题了,运行导致开关电源起不来了。学习过修变频器,但没动过手,修过变频器测试用的电子负载!

网友C:
没有哪个厂商的快熔是为了保护IGBT过流而设计的,IGBT的过流保护到目前为止最好最可靠的方法还是基于CE电压检测软关断技术。虽然我们希望快熔能有效保护IGBT,但你看看目前快熔的曲线还无法有效与IGBT有交集。

快熔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网侧整流桥和预防事故扩大。很多变频器不带快熔的目的当然是基于成本因素了,他们的变频器设计成一次性的,坏了就扔掉!

上臂驱动一个三极管会坏,二个三极管更容易坏!还不如把一个三极管的耐压做得更好,不过几十伏的耐压显然对现有技术不是个问题。

其实有很多变频器都能做到一个桥臂击穿不会炸整机,这个是能够有效的检测出来关闭下桥臂的。这是变频器设计人员的能力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贴很棒,赞一个!楼主分析的确实有道理,俺不是修变频器...

网友E:
欢迎变频器专家一起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