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 800不带模块怎么屏蔽2340

楼主(2015-01-13):
请教一个问题,ABB ACS 800系列  37KW的变频器 不带模块 ,按启动键报2340 ,怎么可以屏蔽这个报警量他的驱动电压呢

20分悬赏

楼主: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吧谢谢了啊

网友A:
我会。加QQ235779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会。加QQ2357798

吹牛的吧?

网友C(2015-03-02):
这个不能屏蔽吧,只能设等级

网友D(2015-04-18):
你把IGBT模块拆掉直接运行报故障吗

网友E(2016-01-1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把IGBT与驱动板脱离后用控制盘启动立刻报2340故障,不知如何屏蔽2340故障请老师指教。

网友F(2016-05-05):
这个可以通过修改硬件电路达到这个目的,不过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