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设备安装试运行异常现象分析与方法

楼主(2015-01-13):
 在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的试运行过程中,要做好对机电设备中出现的故障进行深入分析,迅速排除故障,保证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本文着重介绍机电设备安装试运行时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分析机电设备起动过程失败的原因,对如何进行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本着对工程质量的保证,我们通常会在工程机电设备的安装施工完成后,对电动机及其所带的机械设备进行起动调试。在对其调试运行时,需要施工单位人员对设备进行正规操作,按正式生产或者正规使用的条件和要求,进行较长时间的工作试运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考验设备的设计是否合格,进一步验证制造和安装调试的质量,还要验证机电设备连续工作的可靠性,这样对于以后使用者才有一个好的交待。但是在机电设备安装试运行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要提前对其了解,做好预防工作,争取在设备运行中能及时处理各种异常现象,保证设备的正常运作。

  1.电动机试运行过程中的检查

  1.1电动机启动前
  要认真检查其绝缘电阻是否合格,检查二次回路接线是否正确,及电动机内部要干燥、清洁,无杂物。观察电动机的紧固螺栓是否松动,轴承是否缺油,定子与转子的间隙是否合理。熔断器、接触器、断路器、热继电器等保护的整定值是否合理,接线及传动装置是否符合电动机启动要求。
  1.2电动机在接通电源后
  检查是否有异常情况的发生,如电动机不能启动、启动缓慢、出现异常声音等。启动过程中,只要发现异常现象,立即切断电源停机检查。不得在电动机的传动部分或拖动设备的两侧附近,站有其他人员,以免旋转物飞出造成伤害事故。电动机连续启动次数不宜超过3-5次,避免启动设备和电动机过热。
  1.3电动机试运行过程中
  要注意检查电动机的转动是否灵活,有无杂音,旋转方向是否正确;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电流有没有超过额定电流;用验电笔对电机外壳进行检查,看是否有漏电和接地不良现象;检查电动机所带动的设备工作有无异常;如有异常情况要立即停止,检查后再进行运作。

  2.电动机试运行期间的注意事项

  2.1为了保证电动机的正常运转
  一定要注意电动机的清洁,特别是电机的接线端部分,但也不能忽略其绕组表面的清洁。通常情况下,在电机表面不能留有水滴、油污及杂物等,更不允许有杂物和水滴进入电机的内部,否则会对设备的运行留下隐患。在使用电动机时还要进行定期检修,并及时清洁电动机内部,及时更换润滑油等。在电动机试运行过程中,要随时关注进风口处,在其周围不能有其他杂物,以防止尘土或水渍等吸入电动机的内部,这样很容易造成导线绝缘层的损坏,引发匝间短路,致使电流增大造成电机烧毁。所以,电动机运行中要保证其有足够的绝缘电阻,而且还要保证其良好的通风冷却环境,只有做好充分的预防准备,才能保证电机在长时间运行中具有安全稳定的工作状态,达到更好运行的效果。
  2.2电动机过载运行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由于拖动的负荷过大、或者电压过低或被带动的机械卡阻等一系列原因造成的。如果电动机过载运行的时间过长,电动机将会从电网中吸收大量的有功功率,导致电流会急剧增大,电动机的温度也会随之上升,在高温下运作,电动机容易造成绝缘部分老化失效而导致电机的烧毁。因此,电动机在运行过程当中,要时刻注意检查传动装置的运转是否灵活、可靠,以及连轴器的同心度是否符合标准;还有齿轮传动的灵活性等,如果发现有卡阻现象,应立即停机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再继续运行。

  3.电动机试运行常见故障分析

  电动机常见的故障大致可分为两类:机械故障及电气故障。一般情况下,工作人员比较容易观察和发现的故障,,属于机械故障,如轴承、风叶、铁心、机座、转轴等出现的故障; 反之不容易发现的故障统称为电气故障,如定子绕组、电刷等导电部分出现的故障,主要属于电气故障。因此,要想正确地判断电动机的故障,必须要对电动机进行认真细致的观察、研究和分析。
  3.1振动
  首先要先区分是电动机本身引起的振动,还是传动装置不良所造成的振动,或者是机械负载端传递过来的振动,针对具体情况进行检查。属于电动机本身引起的振动,多数是由于转子转动不平衡,以及轴承损坏、转轴弯曲、端盖、机座,电动机安装地基不平,安装不到位,紧固件松动造成的。
  3.2轴承损坏
  其主要原因有:(1)、轴承装配不当,如敲击轴承内圈使轴承受到磨损,装电机端盖时不均匀敲击导致端盖与轴承外圈配合过松出现跑外圈现象。无论跑内圈还是跑外圈均会引起轴承运行温升急剧上升以致烧毁。(2)、由于定子、转子铁心轴向错位或重新对转轴加工后精度不够,致使轴承内、外圈不在一个切面上运行摩擦引起温度升高直至烧毁。(3)、由于电动机本体运行温升过高,且轴承补充油脂不及时造成轴承缺油甚至烧毁,或者是不同型号油脂混用造成轴承损坏。
  3.3三相电流不平衡
  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故障,常常由于电动机外部电源电压不平衡所引起,其内部原因主要是绕组匝间短路或在电动机重绕修理时线圈匝数错误或接线错误。
  3.4缺相运行
  三相电源中只要有一相断路就会造成电动机缺相运行。如在停止状态,由于合成转矩为零而无法起动。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比正常工作的电流要大得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接通电源时间过长或者多次频繁起动将会导致电动机烧毁。运行中的电动机缺一相时,如负载转矩很小,仍可维持运转,但转速略有下降,并发出异常响声,负载过重时,运行时间过长,将会使电动机绕组烧毁。
  3.5绕组短路或接地
  绕组短路分为匝间断路和相间短路,相间短路易造成熔断器熔断,断路器跳闸甚至影响上一级开关导致系统故障;匝间短路是由于绕组漆包线绝缘层性能差而损坏;,从而使相间导线直接碰及,形成了一个低阻抗的电流回路,使匝间电流增大而使线包发热,时间长了会使整个定子绕组产生过热,最终因热量剧升而击毁绕组,匝间短路是电机温度异常升高的最大原因。短路故障可在降低定子绕组电源电压情况下,通过测量电流来判断,也可以测量其直流电阻来判断;而接地故障大多是由于绕组绝缘损坏,电动机进水引起的,在起动电动机前,首先应对电动机绝缘进行测试,合格后才能送电运行。

  4.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动机及控制设备也在日益精备,电动机及控制设备的技术性能也日益完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总会有一些问题出现,还需要我们在平时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找出故障原因并加以分析,及时采取对策,不管采用何种保护装置,考虑过载保护装置与电机、过载保护装置与短路保护装置的协调配合。机电设备安装试运行就会得到优化投资回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少生产费用、避免事故和技术性灾难,所以一定要在电机起动之前,就要做好事前准备性的工作,仔细检查电器、二次回路接线、电动机及机械装置等,并且要对试运行中的异常现象加以分析,及时排除机械故障,保证电动机的正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