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5-01-13):
大家好,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丹佛斯变频器FC111或者ABB变频器ACS510,3公斤起泵,4公斤停泵,唤醒偏差值该怎么设?谢谢啦

网友A:
请问楼主:3公斤、4公斤是水压?气压?油压?是不是0.3Mpa呀?

网友B:
似乎有个专用恒压供水板,得看那个板子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3公斤、4公斤是水压?气压?油压?是不是0....

水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有个专用恒压供水板,得看那个板子的资料

哦,这个还不知道啊,现在就是调变频器的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