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专家伺服电机原理问题

楼主(2015-01-13):
大家好!想问一下,一些资料提到伺服电机有成90°的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只有励磁绕组通电状态下电机不转(用手转不动电机),只有在控制电压下,电机才开始转。但是我看到三菱、西门子的伺服上电机动力线只有UVW三相。这个控制电压或者说控制绕组,在哪里啊?而实际电机上输入线有U、V、W三根线,请问他们的对应关系。或是说哪个是励磁绕组的,哪个是控制绕组的。 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A:
伺服电机一般使用交流永磁同步电机,采用矢量控制算法(克拉克-帕克)将三相交流等效转换成了直流电机(励磁Id、力矩Iq)。对物理上而言只有三相UVW定子绕组+永磁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