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 加什么电阻

楼主(2015-01-14):
如题,现在用U_RD的一个型号为CTL-12-S30-10Z的交流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加电阻就用普通的色环电阻可以吗?

网友A:
电流互感器能加电阻吗,没见过。

网友B:
如果取样,最好电阻不大于50欧姆,采用线绕的可靠些,否则可能出事故,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