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PLS PLF功能在LS的PLC中用哪个命令代替?

楼主(2015-01-14):
如题 三菱PLC中的PLS PLF功能在LS的PLC中用哪个命令代替?恳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帮助里随便翻看一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帮助里随便翻看一下就OK

 谢谢!但是问题没解决

网友B:
用  D + 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  D + 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