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rio 205X控制器

楼主(2015-01-14):
手册中说可以是脉冲+方向控制和模拟量控制,但手册中基本都是在结束模拟量控制的方法、我想简单控制电机的定位···菜鸟一个,最近在学,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两种都支持,对于205X, 你只要设定ATYPE=1, 就是脉冲加方向模式,伺服驱动器接受一个脉冲,TRIO 对应发16个计数。也就是UNITS=16对应一个脉冲。祝顺利!

网友B:
简单的定位,轴类型设置为ATYPE=1,同时相应的硬接线选择脉冲加方向方式。UNITS可以根据工程量对应更改,默认为1个脉冲。例如需让0轴走100个unit单位,

相对位移定位:MOVE(100) AXIS(0) 或MO(100)AXIS(0)

绝对位移定位:MOVEABS(100) AXIS(0) 或MA(100)AXI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