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ELSOF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1-14):
我在用电脑很PLC连接是,经常会出现,MELSOFL应用程序错误,请重新启动(ES:0180800c),然后我要把编程电缆USB拔出在插一下才能通信,PLC是3u的,有安装一块FX3U-485BD

网友A:
此错误为电脑的USB口与编程线通信有错误,拔掉重新插过或者关机一段时间再开一般就可以了